esc-61gx-m754的板子,请教了

楼主(2012-05-30):
故障现象是不跑码,没复位。不,测量CPU供电为1.1V,内存供电2.5V,北桥没有1.2V和1.8V供电。1.8V由GS34063S和一个MOS管调整过来的,测量MOS管的D极3.4V,S和G极没有电压。GS34063S的678和1脚电压为12V。2脚没有输出。请教高手这个问题是这个块子坏了吗??它能用什么型号的块子代换呀??先多谢了
.

网友:
34063很好买的,一般的电子元件店都会有,而且很便宜

是很便宜的

网友:
查一下Qp2。如果正常直接换U14就会好、没有其它的代替。

网友:
我量了一下QP2正常呀。去掉这个能行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2脚没输出,应该是GS34063S坏了。买块新换了就行了。

网友:
1,测下电感阻值,(是测稳压二极管DZ23电容BC130及负载有没短路),
2,测U14  3脚电压多少,手摸摸温度。都没问题换个U14试试、

网友:
没输出肯定是坏了,换个就好

网友:
lL42的对地阻值是57欧,3脚电压为0.68V。多谢楼上的朋友。在网上拍了这个芯片,有结果了一定回复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