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2-05-30):
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不加电,按开关键指示灯没反应。

电源板如图:

拆机发现电源一体板保险断开,整流桥堆击穿。更换保险和蒸馏桥堆后加电,开机还是没反应,一检查发现保险又断开了,桥堆也击穿了。

目测电源板没有烧毁的痕迹。电源板上的几个三极管和双二极管都是正常的

请教下该从哪里查起呢?

网友:
整流器后面还有短路之处啊!

网友A:
保险烧、整流桥堆烧只怕还有更多东西也烧了。
场管烧了吗?电流取样功率电阻烧了吗?电源管理IC烧了吗?其它小电阻烧了吗?

别急着上保险,先在保险处接入一个220V 60W的灯泡代替。修好后在换上保险

网友:
这方法不错,没少用过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整流桥堆烧只怕还有更多东西也烧了。
场管烧了吗?电流取样功率电阻烧了吗?电源管理IC烧了吗?其 ...

接灯泡的话,会把灯泡烧掉吗?

hjq
你家里灯泡接在220的交流电上什么没有烧呢

网友:
后面肯定还有短路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灯泡的话,会把灯泡烧掉吗?

灯泡本来就能承受220V交流电,哪有这么容易烧。
就算后面短路,也是很亮而已。
正常情况是亮一下就灭

楼主你的学习精神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建议你学学电的串并联电路, 对你或许有帮助。对了这是初中的物理课。
查有没短路通常都是串接灯泡最直观,看亮度就行

网友:
后面在查查有短路的,像这种炸机不好修。要不换个板子,要是成本太高的话就用三星943换下来的板子改个电源。也就是把三星电源启动部分摘下来,按到你那个上面。

我觉得炸鸡的板子最好修了,现象很明显,直观。比起电压不稳,反馈电路出问题好办的多。

网友:
使用切线法排除一下,看是那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看你还是去购买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也不贵还省时间。

网友:
整流桥后的大电容换新,不上开关管就不炸了。

网友:
后面还有严重短路啊,查一下开关管

网友:
保险 整流 坏 。开关管应该也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本来就能承受220V交流电,哪有这么容易烧。
就算后面短路,也是很亮而已。
正常情况是亮一下就灭

同意 灯泡本来就是接在零线火线上的 就算后级直接短路 也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本来就能承受220V交流电,哪有这么容易烧。
就算后面短路,也是很亮而已。
正常情况是亮一下就灭

串灯泡就是 一端接在保险的前端还是后端? 另一端接火线?

网友(点评):
直接代替保险,修好了再拆下灯装上保险

网友:
换桥堆,400电容和SG6841。不想修就直接换板,这板10多元

网友C:
确定没有短路的话,吧保险旁边的压敏电阻换掉,这个有问题就屡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本来就能承受220V交流电,哪有这么容易烧。
就算后面短路,也是很亮而已。
正常情况是亮一下就灭

保险拿掉?一端接保险后级?一端接火线?还是 一端接保险后级。一端借前级?

网友(点评):
保险不是烧了吗?拿不拿掉都一样。灯接在保险处,让原先经过保险的电流经过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本来就能承受220V交流电,哪有这么容易烧。
就算后面短路,也是很亮而已。
正常情况是亮一下就灭

你的QQ多少,加一下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显示器中,最好修的就是电源部分了, 就那么几个零件, IC,开关管,以及几个贴片电阻,和S级到地电阻。

网友:
取样电阻怎么认????????有没有图给我看看  谢谢

网友:
想这种东西如果修补了直接整板子不用再在这上边浪费时间。

网友:
都查了没问题 还是换板吧 钱不多

网友:
呵呵你的配件比较全啊。我可没有那么多配件备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没有短路的话,吧保险旁边的压敏电阻换掉,这个有问题就屡烧保险

压敏电阻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值是10,正常吗

网友:
还是换板解决比较靠谱一点,速度还快,板留着慢慢研究吧

网友:
大功率管肯定坏了

网友:
保险,整流桥,电源IC,开关管,开关管S级后两个电阻,G级往IC之间有电阻的话测量好坏,在就是电源IC芯片供电的VCC12V-18V供电有吗,不过这个一般坏的少  以上楼主可以测量一下 ,电源部分东西少  可地毯式搜索测量 总有坏的,

网友:
直接换三极管,那个量的不准的,成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值是10,正常吗

我测得好多都是4左右,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要是老发生此现象,你看现那管理芯片,应该也被烧坏了,你老换前面是不管用的

网友:
屡烧保险和桥,大多是100u/400v电解击穿短路、主开关mos管击穿,以及mos管击穿同时也损坏了电源IC。有资料图纸,你自个看看吧。

Lenovo L171 中文手册.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灯泡的话,会把灯泡烧掉吗?

这问题都会问还是送专业维修站吧!这样你的人生安全有保障些。

网友:
加灯泡也要讲究,不是随便乱加,保险处一般窜入200W,防止开关变压器前级烧坏原件,灯泡不同亮度代表什么,你自己分析吧。有些开关电源不允许空载启动,或者为测试电源带负载能力,在电源次级接入不同大小灯泡作为假负载。

网友:
桥坏说明后级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 最起码得把短路处理了  然后再修后面的  我修过几次这样的故障  短路处理好了 可是还是没有12V 5V输出  后来就不修了 直接换板了 头疼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问题

网友:
你还是给专业的人修吧,免得你身体都会有危险!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等待中。。。。。

网友:
开关管测了没?还有开关管旁边那个0.XX欧的电阻坏了没?电源IC是不是好的?一般烧保险桥堆的情况下,开关管一般也会跑着烧,还有注意电源IC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