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版号LA-4114p不走码 笔记本曲折维修

楼主(2012-05-30):
CQ40 AMD独显,版号LA-4114p不走码  笔记本曲折维修

修的这张板是以前给客户换下来的板,最近生意淡就把它们都翻出来提高提高技术,顺便练练手好不让自己生疏
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笔记本型号CQ40 AMD独显,版号LA-4114p ,主板被人摔过,也被人修过,电流上到1.3A卡住,初步检测主板没有走码

图纸以前养成好习惯,先看下架构图,在下面的维修中会有很大的帮助
此主板采用的平台是RS780+SB600,CPU采用的是AMD的S1G2
SB700上没有挂PCI设备,借鉴INTEL不走码的思路,排除PCI外设引起的不走码

接着往下来,如果快速的找到故障点,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上电自检的过程一步步来,CPU经过南北桥和EC指向BIOS,然后读取BIOS中的信息来实现主板的上电自检

从架构图上来看此主板采用的是SPI的BIOS直接与EC相连,在待机时BIOS与EC工作条件完好的情况下应该有数据传输,所以会有波形的存在

测试BIOS第2,第5脚有如下波形

接下来触发上电,触发后SPI的BIOS,正常的话波形应该变的比以前快速些,但是示波器上的波形和待机时一样,所以继续向上测量LPC总线
EC型号KB926,芯片编号U33,U33的第4,5,7,8,10与南桥相连,如果这几个脚上无波形的话,说明机器没走码。测试U33的第4脚LFRAME#无任何波形。所以肯定主板没有跑码

从架构图上来看,这块主板没有用到PCI总线,SB700上PCI总线的点位基本也没用到

无法测量FRAME#,所以也就无法判断判断北桥到南桥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
所以只能测试北桥到南桥的A-Link 总线(在此谢谢我是刚来的版主的指正)
以前在965平台上抓到过DMI总线的小方波,所以这次也打算在A-Link 试验下(965平台不跑码帖子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259-1-1.html
用示波器在C154和C162上分别抓波测试,经过无数次调试抓到了如下波形

这个波形不太好抓,有时候抓出来是条直线
能抓到波形按照INTEL的思路,北桥到南桥的总线应该是正常的
于是开始测试南桥外围的工作条件,把各个电压,时钟,和常见信号都测试了一遍,一切正常,因为无法测试到FRAME#也无法判断是否是南桥自身本体的原因,所以直接把南桥给换掉了,换掉后故障依旧,本身更换的是测试的南桥,所以又更换一个,还是无果故障仍就一样
南桥和外围供电都正常
这时思路又放到了LPC总线的另一端U33上

测量了U33的第9.67脚供电正常。第122.123脚时钟也正常,第2,第37脚复位正常。第3脚SERIRQ#也为高电位
于是将U33更换掉,故障仍就存在
将与南桥相连的声卡U27和功放U28一起拿掉,测试LPC总线仍无波形

看来问题不是出在A_LINK总线和LPC总线上
所以继续向上查把
用示波器抓了下HT总线上的波形

能抓到波形看来北桥到CPU的工作条件也完好
既然一切正常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脑袋里没有思路的时候,我个人只能用最笨的办法,把所有芯片的工作电压,时钟,信号,和复位都测一遍

没有点位图测试基本条件很枯燥,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让我找到了北桥的一组供电不太正常
就是这组

L19一个O欧电感开路了。所以导致VDDHTTX没有电压,从字面上来看应该是给HT总线供电的。从图纸上来看
HT总线共有3组供电分别是VDDHT,VDDHTRX和VDDHTTX。个人感觉它们应该是给下列模块来供电的

将L19更换后上诊断卡主板开始跑码,再次用示波器去测试HT总线,发现波形先从直线跳成了方波,然后快速跳成了杂波,看来正常的HT总线是无法用示波器抓到的,将L19再次断开依旧可以抓到方波,看来INTEL的东西并不实用于AMD

开始走码,不过档40

查了下代码表

说实话看不出哪的问题来,这板显卡被人焊过,所以直接把显卡取了重植又焊回去,这次代码能跑到8Q

又档在8Q上不动了,查了下8Q这个代码没查到什么,于是心想既然是焊完显卡后代码能进行,所以干脆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查了显卡的27M时钟以及各种各样的供电,就差拆掉显存打显卡的对地组值了
后来通过对比料板发现显卡外围的几个电阻位置有些不太一样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问题所在了,料板用的是HY的显存,而这片主板用的是三星的显存对此,图纸也有解释

从上面的解释不难理解,在更换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显存时要对这几个电阻进行设置。否则可能就没法不能正常使用,所以如果想对显存升级的话也是可行的
显卡外围电路都测试过了,那么档8Q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这时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思路,BIOS也有可能的,但是这块主板的BIOS最初的时候我是重写过的,难道是BIOS里面的硬件信息没验证完?后来一琢磨声卡被我拿掉了没装上,所以先把声卡装上吧,装上后上电测试
发现代码能往下进行,最后到79亮机

此机器算是修复了,不过修的过程中也遇到几个疑点和几个总结
1.SB600是否和INTEL的南桥一样也是通过PCI总线指向LPC总线的
2.何谓HT在缺少供电的情况下能产生方波
3.代码40后来在拿掉内存后发现也是档这个代码,可能是显存空焊或者是缺少内存引起
4.AMD的机器在BIOS读取硬件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不能点亮

顺便鄙视一下看帖不加分的人,加分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认可

反对楼主: 2.5 同意楼主: 4.7

网友:
即使没有用到,应该也有测试点吧,如果北桥和北桥到南桥的通信线路没有问题的话,我想在frame上也可以测到方波吧!!

网友:
佩服了! 你技术要比我好!
没什么XXXX

网友:
进步得很快,有这样的维修思路,肚子没有几斤默水是不行的,我成认你的水平在我之上了

网友:
不都是北桥的情况更多些吗

网友:
然后刷BIOS就好了?

网友(2012-08-17):
装上声卡就好了.

网友(2012-05-30):
还没写完

网友A:
图纸上的抓图太小,点击看大图没有用,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的抓图太小,点击看大图没有用,看不清。

LA-4114P的图,没的话我给你传个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在线等啊.今晚能出吧?

更新完了太累了

网友:
你这机器修的真是累!看着都累了。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完了太累了

你太历 害了,向你学习,amd 的,不跑码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
很少看到怎么犀利的帖子了,我是版主就给你加精 。

网友:
确实该加精.

网友:
楼主思路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完了太累了

能讲解下怎么实现跑马吗?

网友:
SERIRQ和FRAME是 什么意思,希望楼主指点下

网友:
你们太厉害了,本人对线路图不是很理解,真羡慕你们,你们是在哪里学的呀?

网友:
Intel 不是CPU--"FSB"--北桥--"DMI"--南桥--"LPC"--BIOS  什么叫做PCI总线指向LPC总线?

网友(2012-08-17):
举个简单的例子,网卡需要启动优先,pci南桥lpc和bios之间怎么协调?又如,仿真卡怎么把bios屏蔽调用自身程序?
这些信号的表述好郁闷 要背背

网友(2012-05-30):
继续发呀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厉害,要是有楼主的修板水平就好了,呵呵,学习中。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哦,看来就是北桥供电不正常这样的,不过AMD的不跑U我会先做个北桥玩玩,

网友:
我还遇到过方正的机器,声卡坏了不引导,过完LOGO,就一直白屏.正常的机器,过完LOGO如果没有硬盘或者光区那些引导设备,就有有光标在左上脚一闪一闪,但这个机器声卡坏了过完LOGO不管有没引导设备,都一直白屏

网友(点评):
仁兄所说的测试总线电压就可以判断哪个桥的问题,是不是分别测试南北桥的总线电压来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一看电路图就蒙,根本看不懂,一点电路知识都不懂,楼主是再哪里学习过的,个人认为自学的可能性不大,我一看到电路图,脑袋就疼的要命,它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网友:
CQ40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B:
就在基地远程学的

网友:
思维真的很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在基地远程学的

远程学的都能达到如此高深莫测的水平,真是佩服,楼主是不是原来就是有电路基础啊,想我这样一点电路基础都没有的,只会换几个电容,改改液晶高压板的水平,要达到你这样,可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远程学的都能达到如此高深莫测的水平,真是佩服,楼主是不是原来就是有电路基础啊,想我这样一点电路基础 ...

我也没基础,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现在连液晶都不会改

网友:
楼主好技术,也是有耐心的,谢谢你和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好牛啊 什么时候我也能到这个境界呢!努力吧!

网友:
楼主真是用心啊,有经验,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基础,有什么不可能的,我现在连液晶都不会改

啊??? 不会吧,液晶改版时我偷着看我们这里同行学的,看他们改了2次,自己就回来自己改,一点点,现在换灯管,改高压一体,改高压条,改驱动板,改按键,都会了,一般液晶问题都能解决,修液晶完全是自学,不过都是换版,除了换电容!

网友:
太浪费时间了,你这样修板话很多时间,直接测LPC,没有,换U,在没有,测北桥条件,

网友:
为何我看不到图?

网友:
小小学徒工  也成了名人了 装回声卡亮了吧  本子比台机还是要严   对于硬件自检   台机 拆了声卡网网卡 一般都会跑过 亮机

网友:
这阳都能修好?

网友:
可以分别测试难侨,被桥的总线电压能判断出哪个桥坏,

网友:
樓主太厲害了,要碰上這種板子我肯定都拿來當料板用了,因為太費時啦....這帖子值得收藏 =^_^=

网友:
楼主你那个风扇貌似我是的

网友:
牛人啊!!这么复杂换我早就放弃了,。。有波波就是好啊!!可惜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看的懂那个东西。、。

网友:
楼主,看来修此版需要极大地毅力和耐心,向你学习。

网友E:
帖子写得不错但是楼主的波波是不能测试到ht总线(HyperTransport 3.0 总线规范,提供了1.8GHz、2.0GHz、2.4GHz、2.6GHz几种频率)a-link 266m频率你也是测不到的示波器上面的都是假象,问题就出在北桥和cpu通讯的ht总线上

网友:
看完楼主这么好的思路,我还得在把视频调出来看看不可,

网友:
不解 LZ 刚开始不是说各组电压都正常吗  怎么最后还是缺一组电压 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小弟学习了但是SERIRQ#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低电平代表什么意思呀,还有就是楼主BIOS那个表有意思还能共享啊

网友:
LA....。。。。。威武啊。。。。。。会用478。。。。。。。会分析。。。。。动手能力强。。。。。那什么机器你修不了啊。。。。。。。

网友:
太犀利了,用了多久修好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技术跟耐性都值得我学习的!我学了半年连跑电路都不会!

网友:
很好的贴子,同意LZ“红色字的部分”~~这年头查看比回复的数量多十倍以上有余,回贴的和回复同意楼主的不评论......

网友:
被 CQ40 amd 深深折磨过。。。。哎。。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哦.

网友:
值得让人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F:
LZ很有耐心啊
不过我有点疑问:既然最后是那个电阻坏了,那之前的一些复位信号正常吗?
貌似没有看到LZ提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写得不错但是楼主的波波是不能测试到ht总线(HyperTransport 3.0 总线规范,提供了1.8GHz、2.0GHz、2.4 ...

解释的很专业受教了,能否把A_LINK和FSB,DMI顺道也讲一下让我们长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很有耐心啊
不过我有点疑问:既然最后是那个电阻坏了,那之前的一些复位信号正常吗?
貌似没有看到LZ提 ...

复位信号都正常

网友:
楼主辛苦了,功底好厚。看完很受益。想问一下怎么才能给你加分,不会加。

网友:
大部分不是CPU就是北桥更多

网友:
真的很清楚~很棒~~讓我上了一課!!

网友:
如此详细的维修过程 不顶都对不起自己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真是没有一点思路,楼主写的学习了!!

网友:
我表示。这对于新手。。。。。遥不可及啊。。

网友:
真的佩服~~~~~ 要是我就挨个换桥 哈哈 惭愧

网友:
刚入门,看到这贴不由感叹一下 这样的问题实际触碰到实在头大

网友:
这帖子写的太好了,楼主最近写的都是不跑吗的。

网友:
应该没有CPU复位吧

网友:
有好多看不懂 脑壳疼

网友:
能修到这一步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执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要是我碰到这样的板子早就放弃了.

网友:
l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牛人啊 很佩服你

网友:
修主板最怕跑电路! 看不懂电路图啊!!

网友:
不错,到这一步是不好搞,能搞好很不错。

网友:
辛苦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要好好学习;

网友:
后来一琢磨声卡被我拿掉了没装上,所以先把声卡装上吧,装上后上电测试
发现代码能往下进行,最后到79亮
从那里可以看出和声卡芯片还有关系呢?

网友:
修的真累啊 要是我直接换了 没必要

网友:
很不错, 灰长给力, 仁宝修来修去,还是修的供电的问题多啊, 只是有一些编辑错误,望改一下, 还有, 应该没有8Q 这个代码吧, 十六进制只有 A到F 几个字母 ,没有8Q的吧, 可能是89 , 代码,
同意楼主:
5.0
吴正海
同意楼主:
是啊,看楼下我的回复,人家不愿意了,我也是百思不得起解,为什么16禁制的代码卡跑出一个q出来啊?

网友:
电流到了1.2a没有走码,不知什么依据?代码卡还可以跑8q?请问在16进制里面有q这个数字吗?是我来错了地方,还是我水平太低,不理解火星人的表达方式?
看了没有加分,但是不接受你的鄙视
反对楼主:
5.0
小小学徒工
自己没见过不代表没发生过,做人谦虚点,不要对自己太有优越感否则吃亏的必定是自己

网友:
小小学徒工
反对楼主:
电流1.2了就非得跑码?你自己看看图纸的设计,每个供电芯片的PWMOK是怎么设计的,跑不跑码抓LPC总线有没有波形就知道了,8Q图片都上了是个Q还是个9你自己分辨不出来?自己没见过不代表没发

网友:
小小学徒工
喜欢你就看不喜欢就算,没必要对别人指手画脚,我们水平低您水平高,所以您趁早就别看也别发表意见了

网友:
声网卡不装会不亮,AMD主板,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LZ这思路可非同一般啊,看来示波器是必要工具啊

网友:
技术不错~ 期待楼主的其他帖子

网友:
楼主写的挺犀利的,学习了

网友:
AMD 的不跑码确实不好修 ,LZ确实是个务实的修理工不错!我的机器也是 不过天气太热静不下来修

网友:
LZ威武啊。。。。

网友:
LFRAME#无任何波形,这个不能作为总线有没有动作的依据吧,我更倾向于量AD3-0有没有动作来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
看了好几次都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楼主太专业了,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的HT波行是怎么测的,在哪里测?

网友:
高呀。顶一下。

网友:
本想给你加分,但现在太晚了,不能加了,的确很精点的维修案例

网友:
有钱人 买的起波波···俺都穷的买不起·······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看了这个帖子能学到不少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太精辟了       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这贴看了半个小时,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7-12):
一直觉得我的示波器一百M的频率低了,没法抓南北桥之间,北桥CPU之间的波型,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分太少了。

网友:
有思路有耐心 敬佩!

网友:
LZ花了几年的时间技术成这样的啊,我都学了一年多了,还差距好多啊

网友:
楼主这帖子编辑得相当不错,收藏下来了!

网友:
修成这样 需要动力

网友:
这种板子最难修了。LZ真牛.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水平

网友:
你能把la-4112p的电路图发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都是总线级人物了,佩服佩服!!!

网友(2012-08-14):
楼主理论扎实,维修思路清晰,难得的好贴!!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发这样的帖子,对维修大有帮助

网友:
多的不说了 两个字 经典 在回味

网友:
LZ我有个地方不明白 如果开始 BIOS 有波形 而且开机后有加快 那能说明什么? 求解

网友:
太好的经验了

网友:
不错哦 等结果

网友:
真是好贴啊,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其实我有时修不跑码的也是把南北桥的所有供电时钟和复位全部查一次,有时就是因为某一个电压过电感或电组。或保险的时候过不去。导致的不跑码。呵可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犀利犀利,学习了

网友(2012-09-19):
真不容易,这些也就是最考验基本功和耐心的地方

网友:
都是高手,咱啥时候能成为你们这样啊,学的好慢

网友:
希望LZ多发这种帖子,我最喜欢看你发表的文章了,

网友:
楼主非常细心

网友:
楼主真是牛,这修得天长地久终成眷属

网友:
l楼主真是厉害了,,,高手

网友:
好强大啊,不得了

网友(2012-10-20):
高手,我也遇到这种板集成的不跑U ,看了你的贴,,有种想好好修修的感觉。

网友:
楼主太历害呢,真的是无语呢,我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水准啊,我看难。呵呵

网友:
很高堔
要慢慢消化一下
回貼支持一下先

网友:
楼主高手啊,有示波仪就是好修的多啊

网友:
楼主威武,请教一个问题:修本本主板,最小要用不低于多少MHZ 的示波器? 对示波器带宽要求

网友:
LZ你的理论太到位了,太精辟了,拜倒

网友:
楼主威武,思路清晰明确,我啥时候有这功底啊

网友:
楼主神勇啊,那么难修都修好了,我这也有台CQ40,电流到了0.6-0.7,就是不亮,没思路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高手啊   对于不跑码的机器  我是修不好啊

网友:
LZ 思路很清晰 检修过程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呢

网友:
你很棒,中间的曲折写的很清楚。

网友:
首先很佩服楼主的修板的精神-坚持不懈!然后我很羡慕楼主有示波器用,不过我们在公司里修板子也是常用示波器的,不明白为什么看板子有没有跑码不直接跑LPC总线,而首先量BIOS波形,看板子有没有跑码最准的是直接跑LPC总线,看BIOS波形是不准的,还有怎么不看CPU复位正常不?如果有了那就应该是CPU寻找BIOS出现问题,那就应该CPU、北桥、南桥、BIOS通信出现问题,那就按上CPU寻址BIOS方式一步一步查

网友:
ht 总线是测的哪几个点,能具体点不

网友:
技术到位的表现,加分与学习中

网友:
维修精神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可嘉

网友:
说得太仔细了。顶下

网友:
厉害 太复杂了

网友:
这本本问题真多。一般的人都会放弃的。LZ很细心。不知道能收多少米米

网友(2012-12-01):
你怎么写得如此复杂,简单点啊

网友:
这个算是精修了

网友:
能把桥中的所以的供电时钟等都测试了。真是高手。看图我的看的一头雾水。更不要说在主板上找啊。

网友:
楼主,能把你照的那两张白纸写的东西发上来不?谢谢。

网友:
有时候问题 往往就那么简单。。 你反而查不到

网友:
这个技术 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确实是篇学习的好贴子,很值得学习呀

网友:
你太高了,我就没有这个心思来修这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4114P的图,没的话我给你传个把

传一个呗   或者491262206  谢谢  急需

网友:
不会用波波,有点看不懂

网友:
太厉害了,如果我也能学到你那水平就好了。

网友:
楼主 这帖子写的太好了  纯技术活

网友:
精辟。。这样的帖子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有帮助、

网友:
是方正什么样机型?

网友(点评):
具体什么机型忘了,很早以前的事了

网友(2014-01-04):
绝对的精华贴,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学习学习    几折风波还是楼主坚持   胜利还是你的

网友(2014-03-04):
请问在待机时BIOS与EC工作条件完好的情况下应该有数据传输,所以会有波形的存在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南桥出问题的也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相互交流 互相提高

网友:
累人的很。。要是我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