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5-DS3主板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2-05-30):
今接到客户此版,主板跑马正常显示。但就重复显示技嘉LOGO界面,数字诊断卡跑马26显示后一直没有变化,就重复显示技嘉LOGO。不是重启,BIOS我已经刷过,还是一样,求助高手分析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你换个显卡试试看信不。

网友:
进BIOS 设置 保存并退出 看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进不了BIOS吧???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
什么都换了,就只有没换主板 郁闷 死 这几天老是遇见怪问题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前辈
给的建议,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