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68M-RL V2.0主板每次开机都要跳线放电

楼主(2012-05-30):
今天有个主板到我店里,梅捷SY-N68M-RL V2.0,一开机不走码,我就换内存也一样不走,后来我就跳线放电,居然走码了而且正常了,就在我以为处理好了的时候,我重新启动了一次结果又不走码了,我再一次的放电,然后又开起来了,这次我赶紧进BIOS设置,结果保存退出后又不走码了,无奈了,就刷了新的BIOS进去,结果还是一样的现象,每次开机前要用跳线放电才行。各位大侠给给经验,谢谢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加焊南桥试一下了

网友:
看你所描述的现象 好像是COMS不能保存设置 建议检修coms电路

网友:
检查下COMS电路中有什么元件损坏~再不行就干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68应该就以单桥吧

单桥 问题更多

网友B:
我之前碰到一块板也是这样,我还请教过大家,无果,只能做了个特殊的开关应急用,后来买了个好点的编程器,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到一块板也是这样,我还请教过大家,无果,只能做了个特殊的开关应急用,后来买了个好点的编程器 ...

LZ好像已经说刷过BIOS了

网友:
你诊断卡换个PCI口, 我碰到过,有些口插诊断卡 不跑码,还有就是协振电容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问题解决。在我很无奈的时候突想到换U试试,结果还真是这个问题。U坏了还好当时有个3000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