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请教

楼主(2012-05-30):
Q42 i3 330独显 无待机  3V5V没出来  PQ52 D级 19v   S级才6V左右 查无短路 怀疑 ISL6251 换了故障一样 IO也正好有换了没用 这款机器那位经验师傅修到同问题的 分享两句吧

网友:
换了不行就要查它的引脚定义了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说的不清楚。信号查查也写出来

网友:
CQ42 i3 330独显 无待机适配器插上接口灯也没有    PQ52 D级 有19v   S级才公共电压正常19V现在才6V左右 查PQ52公共电压S级阻值正常无短路 怀疑 ISL6251坏 换了故障一样 IO也正好有个换了也没用故障还是一样 公共电压没3V5V当然也没有 这款机器那位经验师傅修到同问题的 分享两句吧

网友:
这张待机没有3 5V的

网友:
强通过去看看什么反应!!!

网友:
保护隔离  查上面的场管

网友:
强通过去试过 3V5V是出来了 多少电源接口灯还是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