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内存复位需满足什么条件才能产生

楼主(2012-05-30):
修一SL410K独显的本子,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CPU复位也正常,ADS#也有下拉动作,

内存供电也正常,就是无DDR3_DRAMRST#  产生,示波器打排阻也没读取内存的波形,只有电压无波形,忘指点

网友(点评):
大哥你又切我图片了

网友:
有ADS#波不代表BIOS没问题。先搞BIOS

网友:
你看下北桥与内存相关的模块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CPU复位。
CPU复位要满足的条件 北桥复位
北桥满足的条件 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
在其:供电,时钟等都是要正常的。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内存要工作条件,必须整板所有电路(包括BIOS)工作都正常了,内存才能工作。

网友:
查下桥上内存模块的电压,信号。。。真要弄清楚条件能找到桥的白皮书就好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小C 同学 是不是该发几篇 原创了

网友:
这型号BIOS常坏。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大话直接干北桥吧。

网友:
搞BIOS芯片

网友:
刷下BIOS,在不行的话,做下北桥。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先刷BIOS,不行再动桥!

网友:
AD#在什么地方测,怎样就算

正常了

网友:
今天又太SL410K是点一会死机,还偶尔白屏能是BIOS的事吗?

网友:
大哥,你这机器到底是修不跑U还是修补过内存啊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不过内存的机器,也是没内存复位,没修好最后退了!!

网友:
北桥的换的居多,现在I3的一些板子坏的多

网友:
等结果吧、

xiaobo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