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你们一般修LCD的显示器,要是确定灯管坏的话,你们一般是全换新,还是哪根坏换哪根啊。比如说一共四根灯管,发现有一根已发红损坏,其它三根发光挺好的。你们一般是全换,还是只换损坏的那根啊。全换的话,肯定要费时间,背光光栅出来也挺均匀。还有一般19的显示器,换灯管收费一百多点以上。要的贵吗。

网友(点评):
不管坏几根,我都全换,因为灯管定多1块一根,4根全换了,才4块,也不多另外客户看得也满意,多收个几十客户也乐意。我一般熟客收100 ,生客收150 ,太少了不干。不够风险钱的。

网友(点评):
一般换一对,因为拆出来。

网友:
12   34    若3坏.就换全新3上去...有些屏用的年代比较久.34中的4可能老化了,但没坏.遇上这种情况.会把34 一起换掉.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没有全换。那个坏换那个

网友:
换灯管 有四个  一个坏的  加一个 双灯高压板  就好了啊 省时间 又要的高

网友(点评):
亮度不够了,看得出来的

网友:
哪根坏就换那根吧。
换灯管收费一百多点不算贵的,你要考虑风险啊。一不小心把屏弄坏了可能要赔的。

网友:
一般换灯管前都和客户说好 有可能会坏屏,同意就换 要换就是4跟一起换,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老化严重,头部发黑,就要换到,起码要保证用户用几个月,不然要找你的哦。

网友:
一般4根一起换。一百多点价格差不多呢。楼上的,你遇见多少客户会答应换灯管有可能屏坏的呀

网友:
换一条就行了。保一个月。要是你换完了。下次就没得修了。。。。收个80元就行了,我们这边才收20元。。换一条灯管。。。

网友:
跟客人说,全换价贵20,其实换一根跟换四根的时间差不多的,成本也只多几块钱

网友:
9楼的兄弟。你是那里的。换一个灯管20

网友A:
兄弟那里的,换灯管这么便宜,那边的市场这么乱了

网友:
呵呵,有的全换,有的,只换损坏的。用检测灯管电流的方法,判断灯管老化是否有效呢。要是每根电流都差不多的话,应该不用全换吧。有时灯管换上一根,人家的屏用上一两年也不会坏的。对吧。全换肯定是好。呵呵。

网友B:
那个坏换那个,一般收60-100。32寸收150-200!!~

网友:
19的显示器收人家一百五,我觉得有一半的客户觉得贵,现在的显示器价格一直低,所以造成维修费用不高也是个原因。一个新LED的普通国产品牌显示器19的,电脑城也就是七百来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 有四个  一个坏的  加一个 双灯高压板  就好了啊 省时间 又要的高

没问题 那个 把亮度调高就好了啊   还有单灯的了 照样 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坏换那个,一般收60-100。32寸收150-200!!~

32寸的屏你还拆过啊。真牛。32寸的应该是16根灯管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2寸的屏你还拆过啊。真牛。32寸的应该是16根灯管了吧。

是的,今天修个创维46寸的也是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今天修个创维46寸的也是换灯管。

创维46的屏好拆吗,大尺寸的电视屏,灯管一般都是并连的多啊,就是坏一根也不影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那里的,换灯管这么便宜,那边的市场这么乱了

金桥电脑城,太多人做了,没法混啊,如果是32寸就不是这个价了,最少要150元了,我以为是22寸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如果上面坏就把那一组换了(2根)  一般是内部60  零客120-150不等

网友:
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还用问啊,你要全换的,你真有时间。也真是个不聪明的人

网友:
换灯管 有四个  一个坏的  加一个 双灯高压板  就好了啊 省时间 又要的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098-1-1.html

学习了  我以前都是成对的换

网友:
哪根坏换哪根。    我是做同行的。   便宜的要死。

网友:
坏了的那一根不要用了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