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总线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5-30):
AMD单桥的板子N6之类的,故障是不过内存C1测系统总线电压一个是3.3一个是0.16,跑线到两个272电阻,272电阻一端都和3.3的供电连接。另一端一个3.3,一个0.16V 。以为电阻坏了更换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桥重值过了:请教:是哪的问题,该怎么做!!

网友:
3.3V的总线供电? 不烧件么?

看仔细,你说呢??
SM总线正常值多数是3.3V

网友:
被谁拉低了吧。
打下对地阻值,相连元件一个个排除
系统总线相连的元件一般有:时钟芯片、内存插槽、PCI-E插槽、南桥,还有嵌位保护用的双二极管

网友A:
总线电压错了,两端电压是3.3V的,你查一下上位电阻吧。。。或测全部的管子的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一般在1.8V左右,,1.9V几都是正常的

网友B:
两个都是3.3V的,跑下线路,应该是排阻开路了

网友:
我这个板子是单桥的,没有时钟IC,如果是桥怎么测??它直接 进桥么,。。还和PCI-E插槽相连,能说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线电压错了,两端电压是3.3V的,你查一下上位电阻吧。。。或测全部的管子的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 ...

测过了了内存的核心电压正常。两个系统电压,都是经过两个272的电阻来的,电阻一端是3.3进,出来一个是3.3,另一个是0.16,断开低电压的电阻变成0v,更换一个272还是0.16V,所以我想也是这个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3.3V的,跑下线路,应该是排阻开路了

因为不像INTEL的板子从南桥的排阻过来的电压,我测得是两个272电阻进来的电压和主供电的电压时通的,也就是一个电压,可能是ATX直接过来的,经过272后到系统总线的脚上。更换电阻还是不行。所以我像是不是哪里把系统总线的电压拉低了,但又不知道怎么跑。。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点评):
是不是短路拉低了,可以直接测一下阻值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过了了内存的核心电压正常。两个系统电压,都是经过两个272的电阻来的,电阻一端是3.3进,出来一个是3. ...

那你会电击吗,电击一下看那个发热,找出问题。电流电压不要超过3.3V就行了

网友:
利用烧机的方法来判断有故障的芯片,会把其他地方烧坏吗?是不是只要电压不要超过3v就可以呢?一直挺好奇

网友:
SM 总线上的设备有损坏,拉低了电压。

网友:
建议换个IO

网友:
这个系统总线是IO发出的

网友:
换CPU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