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 双显卡维修电流1.23A

楼主(2012-05-30):
   今天接到一台T410I的本本 一看I3的处理器能开机屏幕无显示, 这款本子是双显卡,听客户说是经常放在床上用的。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23就不动了,短按开关能关机,基本判断已经过内存了。用示波器量内存上有波形。开始怀疑显卡有问题 。量桥没发出PANEL_POWER_ON_I开启信号 和GPU没有发出PANEL_POWER_ON_D信号去开启屏电压VCC3P,手头没有I3的处理器。 求各位大侠支招,双显卡的本本在POST自检下是集成显卡工作还是独显工作,或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

网友:
哎 ~~~~~该死的IBM黑胶  机器换显卡后 屏开启型号出来了,现在出现的现象是屏亮了但是没有任何显示 , 仔细一看 显存爆珠了,哎   显存也打了黑胶,焊显存的时候哎 掉点了。  报废了。  晕死, TM的IBM为什么要打黑胶,害死人。

网友:
太悲剧了。小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