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显示器伤脑筋

楼主(2012-05-30):
acer 19的显示器 型号是V193W  不定时自动关机  客户说曾经修过一次 管了半年现在又是出现问题 本以为就是几个电容的问题  拆开失望了  板子没有任何修过的痕迹 电容也跟新的一样  通电半个小时没有问题  心想肯定是哪里有点空焊吧  就把高压部分都挨个加焊一遍  装上试机2个小时没有问题  交给客户  第二天马上退回来说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不行了  晕  换高压板吧 这下应该没有问题  忙了半天装上又试机  用了一上午  为了证实是否修好  故意多试一下 下午在开机  狂晕  开一下马上熄火 拆开 再点又是2个小时不会有问题  怀疑是按键板问题  结果否定了  怀疑是没有装好  后来干脆就不装进去  还是用半天一拔电源又出现问题  老天 我实在被它折腾得没力了  ......    现在我就只有怀疑是驱动板了 可惜没有得备用的  也不敢完全确定    灯管应该没有问题的    各位同行  高手 有没有遇到个的  给个意见

网友A:
一是更换灯管,2是更换驱动板

网友:
时得时不得的东西确实很伤脑筋

网友B:
断电以后测5V 12V看正常不。正常的话再测3.3V。如果都正常。说明驱动板有问题。直接更换

网友C:
首先确认电源灯灭不灭,如果是“自动关机”那就是灭灯。应该不考虑高压板和灯管,应一步步排除按键、驱动板、电源供电。

网友D:
更换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和二极管说不定就意外的惊喜

网友:
查灯管过流过压保护电路是否有电容电阻损坏变质,引发保护电路误启动。

网友:
一是测试灯管是否正常,二是检修驱动板 。我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 ILIF-046的板请更换Q10、Q11的三极管M7A!

网友:
群康代工的驱动板问题。方法见楼上的。

网友:
你太专业了  灯管过流保护是不是在高原部分吗    我把高压板都代换过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更换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和二极管说不定就意外的惊喜

我本来有乐华驱动板 可惜代换上去驱动程序不对  没办法重新刷程序  代换电容二极管  电容到好找  二极管如果型号对不上 不敢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电源灯灭不灭,如果是“自动关机”那就是灭灯。应该不考虑高压板和灯管,应一步步排除按键、驱动板 ...

我也一步一步排除了 现在就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可惜没有代换的  搞了3 4天看样子钱没有挣到 还留下个永远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以后测5V 12V看正常不。正常的话再测3.3V。如果都正常。说明驱动板有问题。直接更换

你这一步我倒是忽略了  我自己就代换高压去了  现在已经怀疑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更换灯管,2是更换驱动板

灯管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正常时 可以用一上午  灯管有问题的话用不了这么久吧  我曾经遇到灯管问题的 一般最长一两个小时就不行了   灯管一点都不红  很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三端稳压器

网友:
还没有搞好吗?

网友:
我都没有那种驱动板  现在我把它装起来放那里了  都用了几天了 又没有问题   但是肯定还是会出现问题  客户拿来就说过曾经一样的问题还在保修期内拿回去修过   我打开看了的 根本都没有修个的痕迹   所以说应该是这个机本身就是怪胎    我同意你的观点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可惜我的乐华代换不了  现在都不想去搞他了(回复16楼上的热心兄弟 结果跑下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好修了,你把屏打开,把灯管从焊,要是还灭,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乐华的怎么用不了?    个人觉得乐华的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