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顶下!这种板很意想不到,经验一起分享

楼主(2012-05-30):
最近有个客户拿来了一箱一模一样的板,上电试了一下几乎99%的都是12V短路,以为这些板没有易点难度了,结果全店的人都被雷倒了,几乎修不好一个12v,不是哥们技术不行,是上下管全部都换了还是短路,CPU控制芯片也换了,还是短路,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就是修不好,终于在昨天,发现了12V附近有个电容貌似有点问题(外表没什么鼓包之类的,是一个完好无损的电容,是一时的感觉让我换了它)结果把电容换了后,居然跑马了,就一个电容!后来二话不说,拿出全部板,秒杀了全部同样的电容就全部好了,太坑爹了!这个板是顶星T-N78VM全部都是通病啊,提醒一下大家。电容也有很大的用处的,不一定全都是滤波的,现在修板也要考虑电容啦。记住顶星T-N78VM,12V短路修不好就找电容的麻烦吧!这是我的小小经验,希望大家以后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去修这种奇怪的板啦。一起分享分享。

lgx
同意楼主
修主板和修笔记本思路有点不一样

网友:
其实短路的话,换了场管不行,早就应该想到是电容了。电解电容短路也是常见的。

网友:
要是短路,换了场管不行就要考虑电容~~~

网友:
同意,有时候就是电容短了呀,还不鼓包看不出来呀。

网友:
很不错,很细心的小靓仔。。。。。。。。。。。。。。。。。

网友:
电解短路的很少,大家都忽略了。

网友:
电解漏电的很多,短路的还没遇到过,呵呵
老是一短路就去量场馆,老是被忽略了。

网友(点评):
支持LZ,细心点!不过电容短路的屡屡可见了。

网友:
坑爹啊,一般人修到死也想不到是那个貌似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电容的事。。。

网友:
主板上12V去的地方一般不算多:风扇、PCI-E、CPU供电

网友:
恩,。经验有了。下次就知道了。。。收藏经验,。谢了。顶。

网友A:
这个用烧鸡大法管不管用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0

网友:
没有短路 是烧不出来的 呵呵呵 电容漏电而已

网友:
这个以后真要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网吧的板子吧?不错的经验。感觉修CPU供电短路换IC换管子还是挺简单的,最怕还是贴片短了,找起来才真的要命。不知有什么好方法不?

网友C:
你是如何这个电容的问题呢?求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注意过

网友:
原来电容也这么的重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吧的板子吧?不错的经验。感觉修CPU供电短路换IC换管子还是挺简单的,最怕还是贴片短了,找起来才真的要命 ...

烧鸡大法咯

网友:
新手求赐教,只知道修笔记本的经常拿调压去烧,但是台式板,也没调压怎么烧?

网友(点评):
一样工具去烧,差不多一样的做法.

网友(点评):
从要烧的电路中引出连线再用调压器烧(应当注意的是引线要接在供电电路上,不能接到信号电路上)

网友:
呵呵   经验是不错   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修起来不应成为问题吧,除了上下管和CPU、电源芯片外,也就剩下滤波电容了。还是短路应该想到它啊。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6-29):
你又没修到起过,别个说起当然简单哟,说风凉话得行也你!

网友D(2012-05-30):
楼主是怎么看出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呀,图片上看到那个电容没什么异样呀,谢谢楼主的经验!!

看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看出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呀,图片上看到那个电容没什么异样呀,谢谢楼主的经验!!

我也觉得,除非是用表打两脚发现短路了

网友:
可以学习   这个方法好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应该用烧机法管用啊,电压慢慢加,电容漏电和短路应该会发热,一摸就知道了,除非是短路严重阻值为0的就试不出了。

网友:
这个电容都会坏!!!

网友:
貌似这个应该不难发觉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上次有一块板也是12V短路,把芯片和场管都拆了还是短,后来不修了,看了楼主的文章,可能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有什么不一样吗?看不出有问题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维修遇到这样的故障真爽,几乎无成本!恭喜!

网友:
除了上下管和CPU、电源芯片外,也就剩下滤波电容了。还是短路应该想到它啊

网友:
修12V供电就应是先测、后拆、再装、再试。OK

网友:
如果短路太严重,烧机大法是不管用的,如果是我,用上割线大法也要找出短路的地方来,一箱的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烧鸡大法管不管用

烧不出来的 除非听到 啪 的一声那故障点 就明显了

网友:
电容只要没有明显的露液 鼓包 往往被人忽略了 这次很意外 学习了

网友:
你是如何这个电容的问题呢?求解答

网友:
新手一般都是把电容都换一边,反正学习嘛,还有不换的话直接量对地短路

网友:
不知道烧机法好用不好用,台式机没用过

网友:
太不容易发现了,好经验,顶起来。

网友:
老板真强啊,顶下

网友:
短路的板子应该先拆下来 量不断路了再往上装芯片

网友:
如果打黄色阻值完全为0或者为1 2的话很多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DX坑啊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这样的果断烧机法

网友:
  12V短路,全店竟然没人查到?是我修我的思路肯定是一:上下管击穿 2、驱动IC或VRM 3、就是12V的滤波电容了,没有几个的,不像VCORE的滤波电容一大堆,有电解,有贴片,12V的就几个所以很好排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遇到短路的情况,我们的第一选择是烧板。

网友:
这板上次修到过,不过不是短路,电容短路在笔记本当中还比较常见,主板就很少见了

网友:
谢谢,我应该多学习下,我还不是很精通,略知一二。

网友E:
场管是否坏,一量就立竿见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场管是否坏,一量就立竿见影了

嗯嗯。谢谢你

网友E:
电解电容短路的不常见,固态电解电容更少见(这两天共修了两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解电容短路的不常见,固态电解电容更少见(这两天共修了两块)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所以还是要多加学习,努力点啦

网友:
12V短路的碰到好多块都是小电容问题的·电解电容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牛B啊,这次赚大了

网友:
附近光电解电容就5个,固态的没算,楼主的感觉是第六感吗?!!帮我感知一组彩票数字吧!!!

网友:
短路的  这些电解电容 是不能忽视的。

网友:
记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一次不过现象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进系统很慢.搞了许久想到换了U边上几个电容.有几个没有换.鬼使神差的换了.居然好了.我想还有好多的问题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加油

网友:
  楼主 牛B啊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那几张板 是我修的啊   真是牛B中的战斗B!!

网友:
但是外表看不出来,在线量也没问题, 怎么办啊?总不能一个一个的换吧

网友:
谢谢了,我会记住的

网友:
下次碰到了也秒杀,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知道用烧鸡法,漏电的电容会不会发热。

网友:
台式板如果不是线路问题,应该都可以修好吧!各人看法,如有雷同不胜荣幸

网友:
12v短路本来就要考虑旁边的电容啊!楼主反应偶不敢恭维

网友:
打表测那电容是啥读数

网友:
这个很坑人的,我也品尝过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592-1-1.html

网友:
你怎么就知道是电容的事情呢说说思路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经验大于学问,感觉也很重要,有时说不出什么原因,感觉就是那个东西有问题,70-80%,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表示修过捷波这个问题 同样的毛病 同样的故障!

网友:
哥,12V就那么点东西,还不一会儿就拆干了

网友:
原来电容也一定只是滤波的作用啊
反对楼主:
5.0
kadeface
反对楼主:
不一定的!!!!还有耦合,升压作用

网友:
学习啦,不错的经验,以后遇到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还可以短路?
我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这个电容的问题呢?求解答。
大概是因为这个电容离散热片太近了吧!电容随温度升高变质速度加快

网友:
12v
短路好修啊

网友:
这只说明经验不足,烧机立马就表现出来了!!!

网友:
坑爹的电容,不知坑了多少人。

网友:
滤波电容短路的少见啊

网友:
看板同样的电容不止这一个,每块板都是这个位置的坏,可能是离散热片近了的缘故。

网友:
一个不细心,就大家一起伤脑

网友:
还真不简单啊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一次,一台一体机的主板,固态电容短路了,表面什么都看不出,像新的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啊!  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有没用万用表测电容?难道凭感觉修?呵呵呵,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呵呵,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见识过了  不过我没有卸那么多的东西就找到了 看来运气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谢谢分享   天上掉宝啦

网友:
这种大短路问题楼主完全可以用隔断法来查找!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呀  还有灵感了

网友:
短路烧机好使,楼主怎么怀疑到电容问题的?直觉?

网友:
哇,我还没碰到过这种电容短路的电容呢,真有意思

网友:
想知道    那个短路的电容     表能打出来不    还是测起是正常的    非要换了试才知道

网友:
烧不知道烧不出来。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漏电应该可以用万用表,可以量的出来。

网友:
电容两脚没短路吗?

网友:
这个估计是定时电容,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意20#的意见,但楼主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104-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