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2-05-30):
型号:东芝M300(308) 965北桥+AIT独立显卡板(插入式)
故障:不亮机
检修过程:1. 上电电流无跳变直接蹦到1.2 然后降到1.1  感觉是不跑码,测量VCORE 0.9V   CPURST 1.05V  CPU电源IC上PG3.3V  REF2V  北桥背面除了3个对地短路电容,其他全有电压。内存供电1.8V正常。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电压正常就刷了个BIOS   还是一个样。 头晕了…………

2.   由于这段时间发现ATI显卡也和英伟达的一样烂,加上电流到1.2就杀了显卡,重置了2次还是一个样。头又晕了……

3.  光板上电,电流0.4 ,上CPU,电流0.7  上内存,电流0.8回到0.7有跳变  感觉是跑码了,再上显卡电流又直接蹦到1.2然后降到1.1

感觉是:不上独立显卡可以跑码,一上独立显卡就不跑码。

4.我的感觉是显卡坏了,请前辈们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楼主能解决的都已经OK

期待楼主解决后 分享下

网友:
东芝M300这机器 显卡有电容爱坏 把那几个贴片的电容都换了 试试 一般来讲都是电容短路!另外楼主外接一下看看 能亮不能 这机器屏线爱坏!还有就是EC 爱坏  BIOS爱坏!偶尔也见过高压 和灯管坏的!

网友:
完全的经验主义

网友(点评):
您说对了!

网友:
呵呵 没办法半路出家 现在才刚刚能看懂电路图 上电时序还没搞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