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在有的笔记本BIOS里没有USB选项,怎样用USB装系统?

楼主(2012-05-30):
1,将笔记本电脑硬盘拆下通过转接头接到台式机上
2,用台式机上的GHOST软件将系统镜像还原到笔记本硬盘上
3,还原后电脑提示是否重起或关机(选关机,不然重起后系统驱动是台式机驱动)
4,将笔记本硬盘装在笔记本上,开机这样装的驱动就是笔记本驱动

网友A:
做个系统U盘就行啦!

网友:
还有网刻也可以

网友:
网刻的条件是什么?必须在同一网络也就 是要同一根网张线将两台电脑连起来,还要相应的软件.才可以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不一定知道网刻,更不要说软件.是不是别人不知道问我又给他说具体怎么做呀?
主要目的是让人一看就明白,不然说了别人不懂也是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系统U盘就行啦!

请看清标题呀,是BIOS里没有USB选项怎样用USB启动笔记本呀,至于在台式机吗可以用USB,也可以直接用台式机操作呀.

网友:
因为某些BIOS版本不同设置也不同,总的来说方法二也分两种:
   一种是没有硬盘启动优先级“Hard Disk Boot Priority”选项的情况,直接在第一启动设备“First boot device”里面选择从U盘启动;
  另一种是存在硬盘启动优先级“Hard Disk Boot Priority”选项的情况,必须在这里选择U盘为优先启动的设备,电脑是把U盘当作硬盘来使用的;然后,再在第一启动设备“First Boot Device”里面选择从硬盘“Hard Disk”或者从U盘启动。
有的主板BIOS中,在“First Boot Device”里面没有U盘的“USB-HDD”、“USB-ZIP”之类的选项,我们选择“Hard Disk”就能启动电脑;而有的BIOS这里有U盘的“USB-HDD”、“USB-ZIP”之类的选项,我们既可以选择“Hard Disk”,也可以选择“USB-HDD”或“USB-ZIP”之类的选项,来启动电脑。

网友:
把u盘量产

网友:
做个u盘启动 ~

网友:
没有USB选项  你确定 没有启动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