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30):
今天收到一台CQ45,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电源开不了机,但是可以充电,拆机检查19V公共电压出问题,PQ103有19V,过去就只有2V在跳,心想肯定是后级那里有问题拖死了,查PQ103控制脚19V,追到PQ104发现2脚不正常,应该是19V才对,现在只有1V在跳,再查下去PQ105和PQ107都有相连,断开PQ107。前面就正常了,公共电压也过去了,以为是PQ107坏的,换了还是一样,再查吧,有跟PQ109相连,换掉一样的结果,充电IC24740也换了,还是不行,有没哪位大哥碰到过,指点一下,保护电路那里都差不多换完了,

网友:
这机器毛病就是多

网友:
AMD板的CQ40就是爱坏U

网友:
ACOK出来了没有。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也是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能开,但是我的是充电也不行,换了充电芯片就可以了啊,你要不试试换个充放电芯片看看!

网友:
电压不正常 量一下对地组织 是不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