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怪毛病,开机一个小时暗屏,关机再开机又不暗屏了

楼主(2012-05-30):
HP 510怪毛病,开机一个小时暗屏,关机再开机又不暗屏了,LED41.1的屏,用万用表量了下暗屏和不暗屏主板屏接口电压都是一样的,会不会是LED屏的问题,有见过此类现象的讨论下!
暗屏

网友:
等待着 求解 我也想知道一二 高手路过不要错过

网友:
好像液晶屏里面有个什么定时电路啊 是不是它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问题吧 你有其它碎屏的话把升压部份贴一块上去呀

网友:
是LED屏吗?我记得是LCD屏,要是LCD屏那有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都换了试试啊。

网友:
灯管坏了那。。
反对楼主:
0.0
贰修哥
反对楼主:
灯管坏了只会一直暗屏

网友:
谢谢各位! 是LED屏问题,给客户换个了LED屏 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