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变成380V了,这样会烧电源哪里?

楼主(2012-05-30):
电出问题了,   户外的 的一根火线,断了,  掉在了,零线上面,   室内的一零一火线220v变成了 两个火线380V了, 电脑电源就这么烧了,  会烧哪里??  请告诉指教, 里面的保险丝没烧,··

网友(点评):
这个我弄得比较多,一般都是大电容,保险。次之就是整流桥。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从保险开始查,压敏电阻,桥堆。。。。

网友:
同意,不是很好的电源不建议修了,不稳定。

网友:
烧保险之前的

网友:
见过坏最少原件的仅是滤波大电容爆了,多久就一大串,但很少烧次边电路。

网友:
交流及整流部分都要爆。

网友:
电源里面的 两个 最大的 电容 爆了,    别的没发现烧伤, 是不是 这两个电容的事啊、、 ? 换上 一般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保险,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开关管也测试下。

网友:
火线搭零线,供电局的没保护吗? 如果真是这样烧了电源,那就主要查电源的高压侧了,同时再用表打一下几个重要点的对地阻值,该换的换。

网友:
压敏电阻和大电解问题最大。

网友:
烧一串就别修了

网友:
氏祖  这个我弄得比较多,一般都是大电容,保险。次之就是整流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122-1-1.html

我打开了, 2个电源 都发现 大电容 爆了,  保险都没断, 别的没发现任何烧伤和电容爆,  我换上大电容后 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A:
拆机 看到明显烧坏的就换  记得用好你的100W灯泡

网友:
这方法很好,强烈建议楼主使用!

网友:
供电局才不管  去年8月 我们这里 10KV变压器短路 有数秒钟的时间 10KV高压进入220V民用电
断路器都好多爆炸的 可把我高兴坏了 换的电源 至少有100个

不是你搞的破坏吧
楼主生意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 看到明显烧坏的就换  记得用好你的100W灯泡

记得用100W灯泡? 什么意思? 我该怎么弄?

网友:
           保险,整流。还有y电容。

网友:
好一点的电源,如长城,我发现好多只换电容就OK的。要是杂牌电源,就别修了,嘿嘿。没保护。

网友:
好点的电源  一般 保险 过流电阻 大电容 开关管会坏 其他处问题的不多 杂牌直接无视

网友:
那肯定先烧保险啊

网友B:
告诉我保险之前都有什么东东?

网友:
输入端的各个元件都查一下。

网友:
也不是什么好电源, 只发现 大电容爆了, 别的没发现异常,

网友C:
保险丝前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D(2012-06-29):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保险之前都有什么东东?

有热敏电阻,串联电阻,,高压电压。。。

网友:
不会吧 两条线堵路 会增加电压啊 我还不到额 交流电 没有研究 交流电没有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热敏电阻,串联电阻,,高压电压。。。

兄弟你看到没有,我的意思是你说的有错误,不是说你告诉我保险之前有什么!保险是为了保险,如果把那些东西放在保险之前,那保险就不保险了,这个图是典型的电源前段电路,好的电源都有这部分,f901是保险,他是插入市电之后的第一个关卡,所以会有电压值和最大电流(熔断值),然后才是其他的,包括与保险并联或者串联的温控电阻nr901,跨接零线火线的压敏电阻var901,再往后才是你说的电阻电容电感(滤除高频或低频杂波)pfc(消除电源内部杂波,防止杂波影响市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前应该是压敏电阻

兄弟,按照你的设计估计电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烧完了,压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超过设计值之后就把内部的电路融化到一起,用短路的方式将零线火线短接,以超过保险的设计电流让保险熔断来保护后级电路不受影响。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量一下压敏电阻值,正常的是无穷大的,击穿后短路,不可恢复。

网友(点评):
保险没烧应该不是压敏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的初级你都得查,主要看大电容是否鼓包,功率管是否坏

网友:
保险都没烧毁?那还是别修了换一个吧

网友:
压敏电阻应该爆了吧  和保险管

网友:
坏的换吧后,在量输入是不是还有问题。

网友:
保险,整流桥,滤波电容,热敏电阻,串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