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钟的主板能点亮屏幕吗?

楼主(2012-05-30):
今天碰到一个老是重启主板,PCI插槽   b16没时钟电压,屏幕就这样点亮啦,还能进bos,请高手指点下什么情况,检测卡显示25,一代的主板。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量的电压,没有pci没时钟,你的PCI检测卡能跑起来吗?!!!

网友:
那要看你那没时钟,cpu有南北有,pci没可亮。cpu南北无,不可能亮,工作条件不够呀。

网友A:
芯片组是ATI的吧

网友B:
可定不能  时钟的作用去百度查下咯

网友:
这是个神奇的事情

网友:
跑起来啦,跑的是25.直接插显示器就亮了,就这样维修好啦,还收钱啦,我自己都迷糊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定不能  时钟的作用去百度查下咯

大哥 主板的电压复位时钟我都测量会测量的,我测量的是pciB16交0v,不知道怎么屏幕怎么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组是ATI的吧

不知道,请朋友如果有ati的图发个,大概作用讲解下,让我们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