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里几个大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工作顺序?

楼主(2012-05-30):
求AOC 56A1125-144还有AOC 56A1125-83  的工作条件! 现在有一台显示器,打开电源,不管接不接信号,电源灯常绿,但是有点暗!
cpu 不发出行激励信号, 时钟晶振换了。供电5V正常。 开关电源没事,但是CPU不工作,单片也不工作,二次升压管无控制,行管B极无控制! 求高手指点!

常见问题就是尾板虚焊和6。3V电容鼓了。

网友:
开关机正常不?找个程序来刷下看,接信号指示灯有没变化?要机子型号才找得到资料的。

网友:
现在CRT我很简单的修修,,修修电源部分,行部分等等简单一点的,,复杂的不修了。麻烦还收不到钱,,

网友:
找一下前两年我写过的专题文章:56A1125系统超级芯片原理与维修。
百度、GOOGLE都可以找到,比较详细写了各单元电路的原理与常见故障维修。

网友A:
师傅呀! 我就想学习学习,修CRT。学会了修它,液晶就简单点了。为修主板,笔记本都打了坚定的基础。您说的那个文章,找不到! 能给我地址,吗!或者给我推荐本书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傅呀! 我就想学习学习,修CRT。学会了修它,液晶就简单点了。为修主板,笔记本都打了坚定的基础。您说 ...

是普通的40或42脚CPU,还是超级芯片的电路?
如果是后者,直接搜索  56C1125-xxx-xxx系列超级芯片彩显原理与维修

如果是普通的CPU,按充要条件修:
供电、时钟、复位
这三个必须先成立,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如果外围条件都正常,考虑总线问题,常见的方法是写数据。

同时,查下面板控制键电压,许多按键漏电造成不开机,维修中很常见,走了许多弯路,最后才找到这个点。
以上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普通的40或42脚CPU,还是超级芯片的电路?
如果是后者,直接搜索  56C1125-xxx-xxx系列超级芯片彩显 ...

是普通的crt显示器上的 cpu,供电正常5V,晶振芯片两脚有1.8V和2.1v的电。我怕晶振损坏,我已将换了一个晶振和无极性电容。 无果!只要一插上电,打开电源开关,电源灯就成了绿色,但比正常的要暗! 二次不升压!行管也无控制信号!  找了好多资料,也没有关于crt显示器CPU的检修步骤! 供电时钟有了,但是复位我不知道怎么用万用表测量,它和台式机主板的复位一样吗! 如果是低电平开启,那它的复位点一直有高电平,等开机时,有一个瞬间的拉低过程!您有没有关于CRT 这方面的资料呀! 我在论坛没找找! 只找到了,12个CRT的检修流程图,但是唯独缺cpu的!

网友C:
电源灯比较暗?查一下按键和按键到CPU之间的电阻和电容,板子脏不脏?

网友:
感觉好古老的显示器一样

网友:
不同的机子,有不同的方法。就象有些机子,50V待机能降到30V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灯比较暗?查一下按键和按键到CPU之间的电阻和电容,板子脏不脏?

我试试看!  板子挺干净的! 谢谢了

网友:
烧录24C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普通的crt显示器上的 cpu,供电正常5V,晶振芯片两脚有1.8V和2.1v的电。我怕晶振损坏,我已将换了一个晶 ...

该说的已经说过了,不要搞那么复杂!
CPU工作的充要条件都不了解,建议你放弃维修吧。

最后说一次,只有CPU工作的充要条件正常情况下,再查与之相关的电路,不管是CRT还是LCD,基本的原理都 一样:
总线SDA、SCL电路。然后查信号识别电路:VGA的HS、VS、SAD、SC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说的已经说过了,不要搞那么复杂!
CPU工作的充要条件都不了解,建议你放弃维修吧。

谁也不是生下来,手里就拿着风枪烙铁的!不会才问,才学呢?  如果我都会了,我就不问了,我也做个网站,专门解答别人的问题。说就说到点上! 一说问题,现象! 直接说换哪换哪!测什么地! 肯定能好! 这叫高手!  如果您有资料,也不妨给我推荐点!

网友D:
叫你查看尾板,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也不是生下来,手里就拿着风枪烙铁的!不会才问,才学呢?  如果我都会了,我就不问了,我也做个网站,专 ...

没人说生来就是高手,就算是高手,也是相对的。
我从事电子行业差不多20年了,从来没说过自己水平有多高,每个人都有认识的不足,关键是态度、方法!
说句不你可能不愿意听的话,在求知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基础性的常识,自己找本书看看,根本不用花这么长时间去问。

就事论事地说,你连CPU的工作要素都没搞清楚,想让别人怎么帮你,那是不现实的,没有一个实测的数据(电阻、电压)、没有相对应的电路图,指望人家“直接说换哪换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想法。

再说了,直接说换哪换哪就是高手吗? 除非说的人是神仙、听的人是鸭子,一个什么都懂,一个什么都知道张嘴让人家喂。这种思维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络只是一个供人交流的平台,不要把什么都寄托在网络上,一切都要靠自己!别人只是提供一种角度、思路,一种提示。

有什么疑难的问题、原理性的不同见解,大家可以在这个论坛交流、讨论,共同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人说生来就是高手,就算是高手,也是相对的。
我从事电子行业差不多20年了,从来没说过自己水平有多高 ...

大的方面,谁都知道? 供电,时钟,复位,接地.条件满足了,再去查信号!  主要是手头工具有限,没有示波器。 我能查的就是,用表测量它的5脚有5V电,这算是它的供电满足了。 时钟呢 我就只能测测 晶振两端有没有电压。 复位的测量就有点模糊了,不知道该如何测了,它是如何复位的,这个资料很少!  是cpu复位其它电路,还是其它电路复位它呀!  还有测量时,是在开机的瞬间测量呀?还是其它?

网友(点评):
只有两个字:无语!

网友(点评):
CRT的CPU复位坏的,我修了N年都没碰到过。别听别人的,人家也是半桶水,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方面,谁都知道? 供电,时钟,复位,接地.条件满足了,再去查信号!  主要是手头工具有限,没有示波 ...

我就不知道查什么地方了。 复位不知道! cpu不工作,那查什么地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你查看尾板,看了吗?

尾板看什么呀! 说详细点!  行场信号给过来了,也给到了芯片。

网友:
这个我还不懂呢

网友(2012-06-29):
找个CPU试试

网友:
超级芯片那是电视机,不是显示器。我说的是CRT显示器的CPU!

网友(2012-07-31):
楼主,请先按新安江版主所说,查一下CPU哪个脚是复位脚,测一下它的电位,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代换一下复位脚外接电容!
然后测一下CPU PSON脚电压,看按压开关或者插拔VGA接头给信号的时候会不出有反应!
尾板也是比较重要的检查点,是不是有虚焊、是否有元件损坏、行、场信号线是否有断路现象等。
其实,在网络上这样做咨询,大家都是给出一个方向,具体到每一个故障机,你得学会自己分析呀!除非有人修到过相同的故障,而且正巧与你的故障点一样,就可以做到指哪修哪而且立马好!

网友:
这种现象,总线上有问题,也会导致吧,你看下尾板上有个芯片,我记得尾板的有个芯片是和CPU连着的,现在很少修CRT了,前几天换过一个管座,是开机很长时间,图像才正常显示的

网友:
上论坛主要是看别人的维修经练和一些维修思路。。。主要还是靠自己。。。建议你多看点类似这方面的书。。。

网友:
期待 结果,希望修好可以分享下

网友:
对检查CPU的工作条件。复位有的是高电平复位带有耦合电容。有的是低电平复位。具体情况不同

网友(2012-09-13):
换一个CPU试试要是不行应该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师傅呀! 我就想学习学习,修CRT。学会了修它,液晶就简单点了。为修主板,笔记本都打了坚定的基础。您说 ...

你把电源部分多学学,液晶就好修了

网友:
建议换板,那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电源部分多学学,液晶就好修了

我就想修的更深一点。我就是现在不会检测高压包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