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400W钨丝的卤素管串联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2-05-30):
两个电阻串联后,加到同样的电压上每个电阻上的电压是原来的1/2,功率是原来的1/4。这时我们把电阻看作线性的。一般来说很多这个结论是对的,因为电阻上的温度变化不大,温度对电阻阻值影响也不大。

但是对于高温下的灯管不一定正确了。比如卤素管一般发热体是钨丝,钨丝的温度系数本身比较大,为每度0.0046,假如220V 400W的灯管,冷态电阻为11.8欧,加220V电压,钨丝温度升到2000度,这时的电阻为:
(1+0.0046*2000)*11.8=120.36欧姆,功率为:220*220/120.36=402W;如果串联每根灯管的电压降低为110V,钨丝的温度也随之降低,假如说只能到800度,这时电阻为(1+0.0046*800)*11.8=55.224欧姆,每根灯管的功率相应为110*110/55.224=219.1W,显然降压后的功率超过了原功率的一半。
当然这里的温度是假设的,具体的温度要实测才能确定。

对于发热来说,降压以后不仅因为灯管消耗的功率比1/4原功率大的多,而且由于钨丝温度降低,光谱向红外移动,发可见光部分的功率减少,从而在一定条件下,串联后的发热功率减少并不很显著。好处是消耗的功率减少了,灯管的寿命更长了。

网友:
对于电炉丝用的镍鉻丝温度系数就小得多,所以和按线性关系计算出来的结果差别也小很多。假定220V时温度烧到800度,400W功率需要电阻121欧姆,而110V时达到400度,800度的电阻修正系数是1.008,400度时是1.025,也就是说400度时的电阻是121*1.025/1.008=123欧姆,这时的功率为98.4W,也就是220V下的1/4都不到,与钨丝灯管的情况大相径庭,所以在发热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发热体的材料的热度修正值,否则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切合实际的。

即使都是电炉丝,不同的合金材料也不一样,给大家提供一个电炉丝的参数表。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有用的表格,电炉丝参考标准

网友:
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不知有人注意到没,4根500W的电炉丝和一根2000W的电炉丝应该发出一样的2000W功率,然而看一下3楼的表格,500W炉丝每根重4.3G,四根共重4.3x4=17.2G,而2000W炉丝重57.9G,显然2000W的炉丝比4根500W炉丝重了40.7G,它的重量是前者的3.37倍,重量的增加意味着热容量增加,热惯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