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8主板插显卡不显示(插低端的显卡可以显示)

楼主(2012-05-30):
    昨天接客户一块华硕主板维修,说开机不显示。插数码卡跑2A 26正常应该显示了,可就是看不到显示画面,刚好我旁边有一块显卡,换上开机画面有看到,当时就觉得奇怪,我的显卡有显示,客户的显卡插上无显示,难道客户显卡坏了。找了一块好主板测试客户显卡,开机也显示画面,那确定显卡都没有问题。怪,那可以判定是主板的问题。
    按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流程检测主板,第1.先外观检查PCI E-X16接口针脚是否有倒PING。第2.查供电正常。第3.查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第4.测插槽到北桥的32根A D线的阻值(正面16根,反面16根)测 测,测到反面第3组时一根AD的阻值时有时无,我用力压住北桥,阻值就有不变。就这样可以判定是北桥空焊了。把桥加焊,开机插显卡有画面出来了,OK.

网友:
就这么简单,给你赚了,收多少钱啊,,,80元吗

网友:
PCI E-X16 不是64根AD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