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活了,这个德国纺织用的控制板帮我参谋一下。

楼主(2012-05-30):
就一块板子,通量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外观看到长期工作下焊脚都有一些脱焊的样子了,不会都补焊一遍就会好吧??????如图: 有了解情况的,给点意见。谢谢。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网友A:
楼主这次可以捞不少啊

网友:
数字电路,做工不错啊,值得借鉴
这种分立元件的应该好修啊
还是加焊一遍吧
这板子啥故障啊,说清楚啊!
这板不难,看人家是啥故障。要是不稳定就可能是虚焊引起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好多芯片啊,不好弄啊,,,,电压正常,真不知如何下 手了

网友:
这板什么情况嘛?

网友:
什么情况都没说别人没法帮啊,弄好了又可以大赚一笔啊

网友B:
如果是我,在不了解这个板子的工作原理,又没有资料的情况下,迅速的是一下全板可以测量到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来一个地毯式的搜查,然后就看一些门电路之类的有件替换的也换一下,不行放弃,当然这个一定要建立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什么问题?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是分析电路结构还是原理?

网友:
兄弟,还是说说故障现象吧,否则你让大家怎么给你参考呀?

网友(2012-07-07):
不说什么故障,怎样给你意见啊

网友(2012-05-31):
80年代的老产品,量量电压,那些2极管,加焊一下集成块  也就这些了,那集成块坏不坏都没法测啊

网友:
不说明板有神马情况,大家怎么给你参谋啊。

网友:
这个是电源管理的吧。

网友:
应是电源控制模块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电源模块

网友:
双面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右下角有个二极管爆了没看到吗?

网友:
不就是个供电板么,弄俩台式机电源改造给他

网友(点评):
那电留和电压一样?而且不好改

网友:
兄弟,什么问题也不说啊,分析思路呢。。

网友:
楼主这个弄好 有rmb大把大把放口袋丫

网友:
楼主这个弄好了 有钱途 相当有钱途

网友:
这种工控板原理   无非就是 ,  低电压元件控制继电器有顺序工作,试试按他的功能改个电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呀,每个月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板修呀。

网友:
工控机板一般由单片机和多个门电路组成,主要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具体要看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工控测试平台不好搭建啊

网友:
楼主有测试平台吗?

网友(点评):
客户反映设备通电无反应,平台没有。必须到现场。

网友:
“客户反映设备通电无反应,平台没有。必须到现场”,今天才仔细看了一下这块电路板,挺简单的呀,把电路图画出来都有可能自己设计出测试平台了。搭不出来也不要紧,只要PCB没断线的,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也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通过编程器已经查出74595有一个坏了。这个客户不想给太多的钱,说回到厂家修非常便宜,也不知道便宜到什么程度。我先探探他的承受价格吧 !

网友(点评):
就这个报价是个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我好几次报价失败,失去了几笔不错的业务。搞得现在客户一问报价,自己都拿不准!

网友:
我也想联系修一修 啊!有没有招这方面的徒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在不了解这个板子的工作原理,又没有资料的情况下,迅速的是一下全板可以测量到的电阻电容二极管 ...

板子上有相同的集成块可以对比检测。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次可以捞不少啊

补焊下试试

网友C:
说回厂家修很便宜的话,只是用来压价的,返厂修便宜的话直接返厂的了,还拿出来干嘛,很少听说进口设备返厂维修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回厂家修很便宜的话,只是用来压价的,返厂修便宜的话直接返厂的了,还拿出来干嘛,很少听说进口设备返厂 ...

就是,大胆报价,要是返厂便宜的话,他早就返厂了。

网友:
先补补焊,在把烧暴二极管换新,应作好安全措施。通电时串接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