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和下管的作用

楼主(2012-05-30):
CPU供电中的上下管怎么区别,各有什么用?

网友A:
上官S集接电感 下官s集接地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看来你没学过系统的维修

网友A:
加我 有空可以告诉你一点。

网友:
我也不会呢,。。顺便教一下我

网友:
你自己找开关电源的资料看一下。
上图是电路原型。
上管相当于SW,下管相当于D,Vin就是12V输入,RLoad两端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同意!也就是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官S集接电感 下官s集接地

那是不是直接打两个管子S极的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上下管.

网友B:
上管是脉冲电压输出给电感充电的 下管导通是上管关闭把电感的一端接地让他产生回路从而起到放电的作用

网友:
一个近 一个出  就像水龙头一样  中间是个开关

网友:
上管的S极电压流给下管D加载电压
而下管是保护上管导通脉宽~

网友(2012-08-18):
你们说的都是博大精深啊 我看不懂啊

网友(2013-03-20):
引用 网友B:
上管是脉冲电压输出给电感充电的 下管导通是上管关闭把电感的一端接地让他产生回路从而起到放电的作用

那上管给电感充电的阶段CPU也得电吗?还是只有下管开启电感放电的时候cpu才被供电。
如果上管给电感充电的阶段CPU也得电,那么还要下管干什么呢?直接只要上管脉冲式开启/关闭,通过控制开启和关闭的占空比就可以调节输出电压了。

网友(2013-09-14):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看来你没学过系统的维修

你知道,就分享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我 有空可以告诉你一点。

请问,上管和下管的三极管,怎么知道它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上管和下管的三极管,怎么知道它坏了啊??

测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上管和下管的三极管,怎么知道它坏了啊??

可以测量电压和阻值。

网友:
謝謝!我也正在學習

网友(2014-04-29):
纠结了老长时间上管下管,现在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