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SN系列上网本,,不显示

楼主(2012-05-30):
现代SN系列上网本,开机有背光屏幕不显示!但外接可以显示,,想问下遇到类拟这种问题一般是那里出了问题,怎么检测。是主板,还是屏线,还是屏呢
不显示

网友:
怀疑是屏线问题可以同型号代换呀 不过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上网本很多是桥加焊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还有加焊CPU

网友:
加焊桥,不行都cpu 山寨的 伤不起。

网友:
查集成显卡 屏线 屏坏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
上网本没有图纸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