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加焊辛苦过程

楼主(2012-05-31):
今天说的不是高深技术,而是我的加焊辛苦过程。不对请指点。我有一个9500gt显卡512的,不亮。扔了挺可惜。于是动手修修,手压gpu可亮,初次判断gpu虚焊,上了机子就加。

第一次 : 上220下200  (我们的曲线)   无果
第二次 : 上 230 下230  (我加bga很小心,够了就行)  无果
第三次 : 上 240 下240   无果
第三次 :  上250 下260  无果  手压仍能亮 ,估计再加就废了,不修放那也没用,死马当活马医,
第四次 : 上270  下280   加完不走码,废了

在这之前,我想过掉点,想重植,可同事告诉我,桥没拆过不可能掉点。我就没植。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加怎么都不亮的吗?

网友:
如是虚焊的话,只要第一次的加焊基本就OK,反之就NO!

网友:
加焊一次不行。那就是板子短线,或掉点,不拆也会掉点

网友:
很多都会掉点,主要是由于环境的关系,受潮,腐蚀

网友:
先取掉核心量看看是否好坏吧,就怕温度掌握不好爆片了.
我现在碰到凡是核心问题的都会取下重殖,别怕麻烦噢,加焊用不久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晶体虚焊

网友:
可惜啦,那么好的显卡就浪费啦,不过我从来没加焊过,没那个机器,我就是弄个电炉子加焊的有更好的省钱的办法的请指点下我

网友:
估计是大的芯片 要上到270 280才能动 买个好点的BGA吧

网友:
楼主一般加焊只加一次的:第二:你可以试验下手动操作,随时注意桥旁边的小电容,看他的锡是否融化,融化了基本上桥就差不多了。第三:你用270-280温度,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温度,板子不坏才怪

网友:
还不如从植

网友:
还能这样搞啊,他不挂才怪,如果最后一次一按就亮你还会再加的

网友:
BGA加焊,先充分预热,尽量缩短上加热头头开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