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2-05-31):
  大家好,我这一台液晶显示器通电后按键板就不起作用,指示灯不停的一闪一闪绿光,屏幕黑的,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就果断刷程序

网友:
大家不是神。就這幾句話人家就知道那裡不行?LZ是搞維修的嗎?

网友:
我们只是给他一个思路而已,,并不是教他怎么弄,,只是把自己碰到这种问题的思路告诉他就行了!!具体的还是要靠他自己

网友:
检查下高压板 正常不正常  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电压不对、 检查供电

网友:
先查12V吧。再点屏配板。呵呵。

网友:
测下信号和电压

网友:
断开12v 的供电  ,可能是高压条电路了

网友:
电 源  板 的故障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12V和5V,外接灯管检查高压,然后检查驱动板,必要时用点屏套件点屏试验

网友:
先查下一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像驱动板的故障,先排除电源

网友:
有没接信号啊

网友:
驱动坏了,电源也可能啊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的工作条件,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