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认显卡

楼主(2012-05-31):
遇到一块华硕G-SURF365 主板维修,测PCIE座子各信号都正常。主板正常报码检测不到显卡,以前遇到过单桥的虚焊造成的,加焊都可以,这块就不行了。请教中,BIOS也重新写了

网友:
加焊北桥啊,不行的话再重值啊,最后再没办法就换吧

网友:
你测测显卡正常不,如是说显卡也正常的话,那就肯定是显卡接触点问题了,要仔细查啊

网友:
同意楼主 前提条件一定要满足 就是 测测显卡正常吗

网友:
这样的多干桥。

网友:
楼主说的测PCIE座子各信号都正常是测的哪里?打过槽边上的那排耦合、电容没?

网友:
耦合电容阻值

网友:
只有重植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