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帮我分析分析,台式机显卡自检过,但不显示,有开机音,显卡那里坏了啊

楼主(2012-05-31):
4850的显卡,最开始是花屏,给加焊了一下,结果不亮了,就把芯片拆下来,换了一块,结果显示器不亮但系统自检能过,有开机音,那位大虾帮我分析分析是显卡那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3 07:45):
我今天换了,一个晶振,结果显示器提示不支持怎么回事那位大虾,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查VGA口有无同步信号输出

网友:
那还是显卡芯片的事啊

网友:
查一下三极色 不行的话GPU重新植珠试一下吧 很有可能是显卡芯片坏掉了

网友:
换74门电路试试

网友:
主查显卡电路问题,好像有个VGA的转换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晶振坏了,不启震造成的啊,芯片我又换了一块,还是一样啊

网友:
还是GPU的问题哦  植锡吧

网友:
看一下GPU吧,有可能是GPU出问题了

网友:
还有显存呢     你要确认加焊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行 场信号的对地阻值正常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