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些关于TPS51020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芯片的6,9,10脚的电压来自哪里?是主供电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个芯片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正常工作,怎么判断它的好坏?谢谢

网友:
这个图里是由电阻上拉到主供电VIN。但在实际的笔记本电路中就不一定是这么接了。具体看图纸。
6脚是选择工作模式的,9、10脚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开启信号是不是只要是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是

网友:
要看实际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