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215B一开机直接进BIOS

楼主(2012-05-31):
该机是进奶的机器,修亮机后一开机就自动进BIOS。我已经把BIOS恢复过出厂,换过IO,拆掉键盘,刷过BIOS,主板上腐蚀的地方也都处理好了,键盘接口也清理了,接上硬盘也是自动进BIOS,保存BIOS后一重启又自动进BIOS了。请大家帮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cmos电池,电路,或BIOS损坏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bios程序刷的不对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 一般是COMS电路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时间和日期不对啊。。改改试试

网友B:
硬盘坏了吧   ASUS的 新机器 硬盘坏都是自动进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了吧   ASUS的 新机器 硬盘坏都是自动进BIOS的

我新换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bios程序刷的不对

BIOS我刷了3个了。。

网友:
看样子得修板子了,CMOS电路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还是CMOS存在某种错误!另外应该换键盘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检测不到硬盘,光区等硬件造成的,已经见过多列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ASUS 的有个什么机箱检测如果坏了也会自动进BIOS

网友(2014-11-14):
刷新BIOS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