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100E开机自动进BIOS然后死机

楼主(2012-05-31):
刷过BIOS了,南桥也换了,IO我也换过了,键盘也换了。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分析下还有哪里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板试试吧

网友:
CMOS电路问题吧

网友:
会不会键盘到IO经过的电容

网友:
AMD的芯片组问题多呢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键盘故障吧

网友:
这么个问题就好换主板了- -

网友A:
这种现象多半是I/O的问题

网友:
跑跑电路吧  一步步查  故障明显被扩大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多半是I/O的问题

IO换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
跑下电路吧,估计KB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换了,故障一样的

那你加焊南北桥试试 如果你有焊台的话

网友:
这种牛啊 还没见过呢 要是我的话估计先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