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3V,5V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在维修没有3V,5V的主板,量3V,5V芯片的主供电和高端管的D极,如果这两个都有19v的电压,那么可以确定是芯片坏了吗?如果3V,5V有一个,按开机没有反应,并且另一个电压也没有,那么也可以这样判断吗?
芯片

网友:
没那么简单的 查它的供电芯片 引脚定义 一步一步去处理了
同意楼主:
2.5
xuwucai
同意楼主:

网友:
仰望ぴ煋悾
同意楼主:

网友:
慢慢查啊 没那么简单就说清楚啊

网友:
有些供电有了,要看基准电压是否出来没有
同意楼主:
5.0
●.乜许
同意楼主:

网友:
开启信号,参考电压,线性电压,模拟供电VCC等等的都要查的

网友:
楼主还是去进修下理论知识吧,看你问问题的水平就知道你完全不懂

网友:
有19V只能说明前级正常 只出现一个电压就查另一组电压 开启反馈 MOS 控制之类的啊 有些被后级拉低 反馈不正常 用示波器才能测到
同意楼主:
5.0
fanbenxin888
同意楼主:

网友:
基本电压说明不了什么,主要是负载以后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