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E大家一起确定是否是癌症

楼主(2012-05-31):
昨天接了 台机器!华硕F8S 图纸和A8E 一样  现在问题没有CPUREST 就是CPU没有复位电压 电压0.0v  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电压都有 时钟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CLK——MCH——BACK 这个时钟我测试了有 我就是不知道哪个是北桥工作必备时钟,CLK——DREF 这个时钟很奇怪  有是有 但板子上少了一个排阻,不知道 是掉了 还是可以不要 先上图

还有CLK——MCH——3GPLL     CLK—CPU——BACK 本人英语不好 希望前辈指点下 我会抄写下来 好好跟前辈学习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 开机跑1.4后 掉电到 待机后自动开机 跑到1.4就不掉了

网友:
PCI总线复位信号有吗,没有的话得先看南桥ICH了,有了再查北桥送CPU的,PCI-E槽也可以查到北桥的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