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主板维修 上电反复跑码到亮屏3次后才真正的亮

楼主(2012-05-31):
我遇到一快主板维修。触发一次  滴~~一声跑码过内存后屏灯 红变成黄 认到了 没画面 又自动复位跑到过内存 屏还是一样,接着又复位 才亮

是什么原因呀
亮了 也会不定时掉电 (外设—BIOS-已排除)SIS芯片组       求 高手。。求高手啊。。~~~

网友(点评):
有些主板是要反复跑几次才能正常开机,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只当掉电来维修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A:
供电不稳定,有某些电路欠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定,有某些电路欠压吧

我用波波 打过。。电压是标准的 巨型波

网友:
有些主板是要反复跑几次才能正常开机,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只当掉电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