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5GT卡XP跑条不动。

楼主(2012-05-31):
如题,也进不去PE,。也没办法GO系统有点怀疑是北桥问题,但是真心不敢确定,因为这板子还没过保,但是客户不保了拿来修,,,有点怕哇

网友(点评):
先换内存,北桥周边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如果不行就说是北桥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该是开机不了,,,问题是开机了,,,,跑XP条那边,一直跑

有时候内存也会影响,可以试一下

网友:
拆机裸板查其所有供电是否正常,然可以先刷先BIOS,如是以上都做过还是不行那只能进行桥处理了

网友:
硬盘去嫂嫂看看有什么收获如果不行在换内存试试.再不行就干板子一个一个来.特别是硬盘哈.仔细嫂嫂哦

网友:
用替换法一步一步去测吧 (缩小故障范围 最终确定故障点)

网友:
把网卡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