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掉电

楼主(2012-05-31):
还没拆机    故障现象是      开机一段时间掉电。掉电后开机没任何反应     ,把电源电池拔掉 再插上开机到 LOGO  掉电
再开机还没有反应 ,还需要吧电池 电源插头拔掉 可以到那个画面掉电。
情况就是这样的。
给点思路
我怀疑是电容漏电 或者滤波不良 。不知道对不对。
高手给点思路

忘说了  不是散热问题。已经清理过风扇  CPU温度60度左右  没清理的时候70多度 随便运行软件就80度报警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哦 最好处理下散热这块再测试

网友:
反馈回路问题

网友:
万一是铜管不导热呢,确定问题关键

网友:
先拆机清理下再说。

网友:
肯定不是散热问题!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网友:
查cpu供电,最近也在修联想一样的问题。没弄好,确定是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首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北桥电源供电芯片

网友:
很有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先拆机看看散热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