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

楼主(2012-05-31):
海尔T628进不了系统,滚动条死机

网友:
死机原因是多方面的 要一步一步去排查了 最常见就是 软件故障  硬盘出现坏道

网友:
换根条子或者硬盘试下呗

网友:
硬盘检测一下,没问题就换版本的系统重装

网友:
这机器这问题还真奇怪,故障原因求解啊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或者换个硬盘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关心 这个主板报废了,北桥掉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