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白屏

楼主(2012-05-31):
接一aoc17液晶 开机五图像  测的一稳压管烧了 换掉可以显示 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 在按下电源开关的时候出现aoclogo  接着就要白屏一下  然后才进如无信号状态  这个屏的驱动板和屏背板是一体的 有遇见过的么

应该是信号不同步,查下高压板上的开启信号

网友:
我无法告诉你具体是哪里坏了,,应该问题还是在高压板上

网友:
一步步排除问题吧!这很好排除的

网友:
开启信号不同步,是不是有改过接错啦

网友:
哪个位置的稳压管啊  是电源板上还是驱动板上的啊  这样说很模糊啊  还有等无信号的画面也消失了会不会继续白屏啊

网友:
白屏查屏电路

网友:
白屏先看看屏上面的保险有没有烧坏,屏扳什么的电容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