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不通电

楼主(2012-05-31):
一台SONY机子,待机电压没出来。现在是电源进来到PQ51的5678脚有19V电压的,4脚10V 123脚19V  然后到50 123脚有19V   到5678就只有0.2V了  4脚也是19V 。MAX1909 1脚DCIN有19V  3脚ACIN有2.5 V  是哪里不对才会是PQ50没电压输出呢。PQ50  和MAX1909换过了。

网友:
看一下214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后来看了是ICTL这个信号不对,是IO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扔了一天第二天尽然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把IO加焊了一遍还给客户了。

网友:
索尼不通电,一般都坏在哪些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