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BOOK AIR A1304 按OPTION无反应 求装WIN7/XP

楼主(2012-05-31):
   这是一个超薄 老款AIR 没光驱。机子拿来是进XP提示WINDOWS 文件丢失。把外置光驱插上按住OPTION /C  都没有出现选择启动的画面,直接启动XP了。就好像键盘都不能用了一样。插WIN7启动U盘也不行。键盘上的大小写也不能切换,接USB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但其它的也按不动。我也是第一次装,按照网上大家说的 方法都试了。大家帮我忙参考下  多谢了。。。

网友:
系统 与驱动 不兼容 应该是

网友:
进水了  键盘用不了

网友:
拆机,拔掉硬盘,GHOST,搞定,收钱吧,乐吧。500,嘿嘿,告诉他主板有问题,修好500-800

网友(2012-07-06):
进水机器,先拆开看看进水严重吗??估计是键盘连键了。要换键盘、

网友:
楼主可以先在关机状态下按住 option 在开机,这样不就能进入启动选择界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