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智能巡检器ZD930C的内置电池的电压时多少?

楼主(2012-05-31):
(图片)

网友:
废话不是3.3么???????????

网友(点评):
谁说一定是3.3呀?1.5V不行呀?

网友:
不一定是3.3噢, 看电池型号查一下

网友:
拆下来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宇光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池上面没型号?用万用表量下电压啊

网友:
到我的手里的时候,电池已经没了

网友:
直接上个CR2032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是做什么用呗
要是保存信息 或者时间的话  就是3v

网友:
因为那个位置只能放普通纽扣电池的 样子,但是接电源的时候测此处的电压为2.8V左右,所以迷茫中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于2.8的话就给电池充电了 。判断应该是1.5的电池,而且共阴极的二极管反向击穿。不知道和主板的电池工作原理一样不一样 。电池去掉的原因应该是二极管坏了 ,把电池也弄坏了。电池所以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