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不跑码

楼主(2012-05-31):
新手求解 全板复位信号几秒跳变(2.0到3.3之间)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CPU供电也正常

网友A:
技嘉的BIOS坏得特别多,先刷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BIOS坏得特别多,先刷下看看

这确实已经成了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B:
刷BIOs  好了吗?出来说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南桥不太好啊

网友C:
先拿下BIOS块看一下正常没电压

网友:
先写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好了吗?出来说一下啊

是双BIOS  刷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拿下BIOS块看一下正常没电压

取下BIOS 也 是一样 复位灯闪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