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 M2N-MX SE 正常使用,不能关电,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2-05-31):
一ASUS M2N-MX SE ,开机正常得很,完全进系统都正常使用,但点关机后,程序全部关掉,但CPU风扇,电源风扇仍转。现在已刷了几个版本BIOS了,南桥也加焊过了。故障依旧。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哪位大虾知道具体原因?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儿?不胜感谢。

网友:
风扇是由I/O控制,把I/O换下看看,等你消息

网友:
噢~~看错了,系统可以关闭是吧?

网友:
IO的成分大些,试验更换它

网友:
IO吧,我也遇见过

网友:
8712F-S这个IO很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很强大

网友:
恭喜楼上各位参与者。换了8712F-S,结果还是一样的。能进系统,关不掉风扇。

网友:
NVIDIV的开机时序,用逆向思维修
PCI复位
EHTVDD_EN
1.2V_HT
HT_VLD
CPUVDD_EN
CPU供电
CPU_VLD
时钟
SLP_S3#

网友:
查一下5VSB电路 特别是U口供电的5V 5VSB转换电路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PWM芯片 更换试下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个机器,是联想的,运行正常,可是关机后情况一样,坐等答案

网友:
一切 按套路来 查nv的关机时序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说出来仅供参考,不一定和你的主板问题是同一故障。这故障出现在斯巴达克主板上,当时是这块主板I/O块了,陶宝上邮寄等件。随后修另一块主板,网卡芯片坏了,正好这块斯巴达克主板的网卡芯片是一样的,拆下来换到另一块主板上,好了。元件到了后换上,能正常开机了,但是不能关机,关机后屏灭,风扇却正常转。以为买来的I/O是坏的呢。将原来 的网卡芯片换回这台主板上,确能正常开关机了。我想是不是有些I/O芯片有一种功能 :就是关机前有些芯片没有挂起,检测不到就不让主板关机呢。不知想的对不对?

网友:
我遇到过。。呵呵。。。我换了跟COMS跳线解决...

网友A:
楼主看下开关的5V电压连到哪个地方去了。慢慢跑电路

网友:
看看主板上哪些电压没了,内存,桥供电,CPU供电之类的,应该是关机时序路上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个有难度的问题。明天先看看外围芯片

网友:
IO及连线到南桥

网友:
此板目前只能当试机板用。测试一下CPU呀,内存呀,显卡之类的。

网友:
恩,祝你成功,早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开关的5V电压连到哪个地方去了。慢慢跑电路

再不行,做个CPU风扇开关,或查一下有没有温控芯片,有的话,换个温控芯片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下电源是不是还有电压输出...关机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