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ini110的上网本,真是坑爹呀...

楼主(2012-05-31):
客户送来一个上网本让修,说是不开机,接上电源发现电流没跑上去,直接清洁一下内存,开机电流跑上去了,心中好高兴。再看屏没亮。心里又凉了,上网 【迅维网 】求助,说是北桥爱出问题,就想直接上BGA,把BGA焊油上去。准备加焊,同行说了一句话,让我找个旧屏试一下,我说也对呀,没 有加焊就试了一下,一试不要紧,亮机了,原来是屏也坏了,没办法只好在网上发个屏。等啊等。快递送来了,上机正常,试了半天没事,收钱高兴呀,过了几天用户又送来了,说是用了几个小时就自动停机不显示了。下载了鲁大师,发现CPU温度到了 67度就黑屏了,CPU风扇在转,拆机,给CPU和北桥加了两只銅片。再试机,一个半小时过去了,CPU温度又到了 67度,这时可怕的故障又出现了,又掉电了,请教高手下一步怎么修呀??这上网本真的很坑爹。

网友:
看下散热还能改嘛。是在不行还个系统试验下

网友:
好的,我装个系统试一下,这个温度算不算太高呀??正常的温度是多少呢??请教了

网友:
这个还真的头疼。

网友: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刚才停机了一下,再开机电流跑到0.56就不动了,换个新内存还是不行,请教高手,是北桥坏了吗??还是CPU有问题??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高手出来帮忙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器没有装好啊   加铜片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是不是都接触良好

网友:
有80%的可能是桥,CPU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个 BIOS 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