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7AC主板维修,装上CMO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2-05-31):
FOXCONN  945PL7AC主板维修,装上CMOS电池不触发,准确的说是经常不触发,偶尔也会触发一下,量了下CMOS跳线上电池只有0.3V,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先行谢过回复的朋友

网友(点评):
不装电池就能触发?一切正常?我想你应该说清楚点吧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有电压 那就是COMS电路问题了

网友:
电池电压这个是首先要检测 的,是全新的,3V,,我跑了下电路电池负极接地,正极接一个1K电阻再到一个复合型二极管

网友:
测一下电池边上的那个双二极管

网友B:
划线,看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C:
不装电池就能触发?一切正常?我想你应该说清楚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划线,看是哪里把电压拉低了

请问划线用什么工具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有电压 那就是COMS电路问题了

COMS电路  包括什么呢   一直不知道怎么查这个电路

网友D:
这还用测吗,明明南桥内部把电压拉低了。加焊一下南桥先,,前则你的电池没有问题吧,电是3.3V左右的。你一装上电池他就短路了,如果不想修,就要电池了,照样用。。。。。进BIOS高一下不要电池了。那你这机子也快坏了,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电池就能触发?一切正常?我想你应该说清楚点吧

是啊,不装电池就能触发啊,装了电池就不能触发啊,也就是有电池按PWR SW没有反应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用测吗,明明南桥内部把电压拉低了。加焊一下南桥先,,前则你的电池没有问题吧,电是3.3V左右的。你一 ...

南桥空焊能把跳线电压拉低啊?即使怀疑南桥短路把跳线电压拉低,也可以把跳线下来进一步确认,阁下果然是逆向思维啊!

网友E:
电池  或 找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  或 找RTC电路

南桥内部的RTC谐振电路,COM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