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F5SL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2-05-31):
我接修两台华硕本  版号一台是F5R  一台是F5SL  问题都差不多  有时不加电  无3.3v   5v系统供电   有3.3v  5v是就好用
  F5R不通电时3.3 无电压 5v有2.5v左右电压 稳压电源有0.02A的电流  拔下电源放一会就好了 3.3v 5v  就来了  只要带电关机或拔下电源再插上就没电了就得放一会再插电就好
F5SL是插电 3.3v  5v都没电 稳压电源无电流   插着电源等一会3.3v 5v有电了就好了这时稳压电源显示电流0.06A   或者一直反复开关稳压电源开关当电流显示从0--0.04--0.06时按开机键就好了
系统供电芯片PS51020   这是不是华硕的通病呀  还是ps51020的问题呀     我把F5SL的ps51020换了不好 我又把它周围的原件都换了还是不好用  我又换了it8511te还是一样的问题          真是折磨人呀   有遇见这个问题的师傅吗 希望能赐教

网友:
换TPC8107试试

网友:
估计是芯片不稳定啊,不要随意乱换,查一下最好了,看是什么信号不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