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G41 不能开机

楼主(2012-05-31):
台式机主板G41
不能开机,
1、查开机键和复位键,都有3.3V电压,
2、查CMOS各个测试点:晶振起振电压、RTCVDDICH_INTVRMEN3ICH_RTCRST_PULLUPCLR_MOSVBATT都正常
4、查I/O芯片W83627供电3.3V正常,68脚开机触发键,当按一下开机键,68脚有高低高的跳变,
5、查I/O芯片的75脚发到南桥的RSMRST上电复位信号为3.17V为正常,
6、查I/O芯片的67PWRBTSW触发信号送往南桥的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的电平(有)
7、查南桥的-SLP_S3发出到I/O芯片的73脚是否为持续的高电平3.3V(有)
8、但是72脚依然是高电平,我怀疑是I/O芯片已坏,我把I/O芯片换了之后,开机正常了,诊断卡跑到00,到了下午我通电查看诊断卡跑到E0就不跑了,嘿!没有想明白,完了故障没有修完,接着再修。
9、查内存插槽的供电3.3V  236脚、1.5V  51脚,时钟信号在50脚为1.2V,复位168脚正常为1.5V结果没得。内存复位没有工作。
10、我就返回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内存复位不正常,我重点查北桥复位,结果都正常。我就纳闷了,没有想明白。后来我仔仔细细把南桥、北桥、CPU工作条件都查完了,结果都正常。这下我晕了。我想很久,也查阅很多资料,突然想起I/O芯片,它是换了一块新的,不会坏的,最后我查于I/O芯片相关的芯片串口芯片GD75232,悲剧发现它短路已坏。把它换了之后,诊断卡正常跑码,开机正常运行。没有想明白,串口芯片坏了,关内存什么事情,还引起内存复位不正常,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bios的自检程序要检测端口 不通过他就报错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而且串口芯片还可以导致,IO其他信号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维修过程蛮艰辛的嘛!

网友:
楼主对电路分析很透彻啊,理论比较扎实,是下了功夫的,大家要多想他学习,不过维修过程蛮艰辛的哦!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