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21提示低热错误,过热错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31):
如题,开机预热一下就提示低热错误,一会又提示过热错误,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CPU风扇有问题了啊

网友:
换一个定影的热敏电阻看看

网友:
定影有没有温度?

网友:
应该是定影组件的问题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是热敏电阻问题

网友:
定影组件问题,我一般都换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