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集成显卡,不引导

楼主(2012-05-31):
R400主板最开始是不开机,由于风扇被堵,拆机检测为北桥虚焊,从新换了北桥,上电能显示,但是就是不引导,U盘光驱硬盘都不引导,BIOS可以进,设置好了,重启以后就是一直闪光标,有一次U盘引导过,后面又不行了,怕南桥虚焊,于是把南桥也换了,外设都取了,故障还是一样,在论坛里下了R400集成8M的BIOS刷上不跑马,只有刷原来主板上的BIOS才亮,修的很无语,请高手帮忙分析哈原因

网友:
U盘 光驱 硬盘按F12都是认到了的

网友:
先刷个BIOS  这个BIOS要把原板的读出来 跟官网的合成 具体方法可以百度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从官网下个BIOS分离出来刷上久OK了

网友:
从官网下载的BIOS怎么分离的 我都是用的是读出来的BIOS

网友:
还真是BIOS问题啊!!我以为是别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北桥问题是多了点

网友:
好的谢谢分享
我手上的同方马上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