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6G 非通病掉电

楼主(2012-05-31):
集成显卡待机0.002 故障现像为 正常触发常跳变到1.1-1.2A左右掉点
如果拔掉内存上电到1.1左右不掉电
曾换过IO CPU 都没有用 量各电压正常
求助中
cpu
显卡
掉电
通病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北桥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要不就北桥

网友:
看下北桥把

网友:
我认为这个现像就是过了内存到显卡这一步出问题了 如果机器是独立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把重点放在显卡方面 不过这板是集成显卡 显卡是和CPU在一起的 和北桥HM55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现在不明确 道的兄弟说一下